MMU与CACHE问题

楼主(2009-08-25):
可以把代码固定在CACHE的RAM中吗?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cache是cache,ram是ram。cache就是接在core和ram之间的缓存装置。何来cache中的ram?

网友:
如果要把末段代码长期放在cache中。可以使用lock指令把代码锁在i-cache中,以防止它被flush out。

网友:
MMU只是地址转换的模块 和你期望的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在mmu中设lock bit,在tlb miss的时候不替换就好了。

网友:
嗯,确实很不错呀,好像

网友(2009-09-30):
actually, cache is a ram. it is SRAM. normally ram refered to dram

网友(2009-12-26):
比如ARM,你可以通过CP15设置Cache way lock down,那么这些cache way就不会被替换出去,相当于TCM的作用了。
不过在软件写法上有些要求。

网友:
可以lock的

网友:
可以的,许多的SOC都是要求这样处理的,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可能是在LOW POWER模式下;

网友:
楼主应该找些文章彻底了解cache。

网友:
通常cache对用户是透明的,但是某些处理器在设计时,如果具备部分或全部cache存储块锁住功能,那么就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将代码固定在CACHE中,不被替换掉。

网友: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
表达需要加强

网友:
优化cache的寻址方式

网友:
status里面可以增加一个lock bit。软件设定一个lock的条件,比如一段virtual or physical的地址空间。cache在load的时候自动设定set的lock flag。这样这段空间的程序一旦被load就不会被替代,除非软件unlock。以上是偶自己想的solution.不知道别的core里面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0-02-19):
need to understand what's MMU and Cache

网友(2010-07-03):
Cache有RAM,除Lock的Way可以存放高使用频率的代码或数据,其他都可能被替换。MMU实现物理和虚拟地址的转换,与Cache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