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isualDSP5.0++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8-25):
用visualDSP5.0++出现的一个怪问题,请高人指点

----------------Configuration: pqm - Debug----------------
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VisualDSP 5.0\gmake-378: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ebug/dspCMeter_basiccrt.doj', needed by `Debug/pqm.dxe'.  Stop.
No valid command(s) to build.
Build was unsuccessful.

只要一编译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望高手给予解答啊,谢谢!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0-07-14):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碰到了,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是这样的,你看一下工程里是不是包含.c和.asm两种源代码,如果是的话看ldf文件是否使用能同时支持两种源代码的那个(安装目录下有_c,_asm和不带后缀的),使用不带后缀的那个,同时注意修改ldf文件的内存管理,使其能够满足你程序所用的存储区要求,然后应该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1-02-16):
在project options中,要设置startup code settings,然后点击OK即可。
可以看到在你的工程目录列表窗口,Generated Files目录下有了Startup目录文件;
然后再Builder project即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