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 buffer的机制是什么

楼主(2009-08-25):
为了提高性能,write buffer被放置在cache和ram之间。如果在短时间内向同一地址写多次,那么这些改变都发生在cache和write buffer中。最终只有最后一次更新被写到RAM中。这样能减少对RAM带宽的使用,已经性能的提高。

我的问题是具体的什么条件能触发write buffer中的内容被刷新到ram中?如果cache是VIVT的,write buffer中的地址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如果cache是VIPT的,write buffer中的地址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

如果cache中的一项值被修改,显然这个值会反映到write buffer。如果这项值仅被从cache中clean出去,那cache上的dirty位是什么时候被清除的?是在值被写入write buffer中?还是值被从write buffer中刷出?如果这项值被从cache中clean & invalidate,那么它应该先出现在write buffer中。如果紧跟一个对该地址的再次读,有没有可能该值还在write buffer中,没有被写到ram中。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core会如何解决?暂停指令流水线么?

网友:
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很广泛,几乎涵盖了处理器的方方面面,但主要是关于Cache和外存之间的数据一致性问题,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也要根据有没有MMU具体分析,一致性的保证有不同的方法,具体要看实际情况,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能A公司处理器采用的策略和B公司的就不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0-03-11):
楼主不错,谁知道需要寄存的数据比较多时应用buffer还是reg,他们的 占用面积如何,如何用verilog实现?

网友(2010-07-03):
感觉问的是关于ARM926数据Cache的机制,保持数据一致性,主要直写和回写策略。ARM给的电子文档中stall core主要由CLKEN决定,而CLKEN拉低由RAM的Ready信号以及BIUCLKEN决定。

网友(2011-06-02):
很简单,自己定义触发条件,用算法来保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