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ulink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正在尝试用simulink搭建系统,请问模块中的sample time 该如何设定?

网友(2009-10-04):
一般設定在合理的頻率範圍即可

网友(2010-04-29):
个难道才

网友:
就看过,国家控股

网友:
我不晓得你具体指的是哪个模块,但你可以看help 文件

网友:
找本详细点的书看看吧

网友:
一般要高于两倍工作频率

网友:
这个要看你仿真的是什么系统了

网友:
这里指的是系统仿真采样时间还是模块的采样时间?

如果是模块的话,那就直接在该模块下设就是了;如果是系统的,那就得在simulink里的simulink configuration 设了

网友(2010-05-29):
多看手册,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