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rl中定义了hash后该怎么写print函数?

楼主(2009-08-25):
程序如下:

   my %hash;
   for (1...5)   {

         $hash{$_*=2} = $_**2;
   }

如果想要得到如下格式的结果:
$hash{2} = 1
$hash{4} = 4
$hash{6} = 9
$hash{8} = 16
$hash{10} = 25

应该怎么写  print 函数呢?

网友:
foreach $index( sort{ $hash{$a} <=> $hash{$b} } keys(%hash) ) {
      print "\$hash{$index} = $hash{$index}\n";
}

网友:
我也想要呀,呵呵

网友:
又学一招了。

网友:
map {printf '\$hash{%d} = %d\n', $_,  $hash{$_} } keys %hash;

网友:
嗯,是呀,我也想知道一下呀

网友:
是呀,我也想知道一下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