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布线时,Violation无法消除,非常大!有几千个,什么办?

楼主(2009-08-25):
详细布线(detail routing)这一步时,布线结果Violation数目很大,violation为4600,做Search & Repair时,无法修正 violation。用geErrorBrowser查看时,错误类型(type)为:Diff_net spacing;layer为:METAL-METAL。Show errors时所有错误都附和design rule。
为什么为出现这种情况呢?请教高手如何修正这些Violation?

网友:
先看一下global route congestion map,是不是有些地方线太密?
你也可以转个gds,直接run一下calibre的drc,看看是不是真的错

楼主:
run了一下calibre的drc,发现错误都是出现在换线的地方.比如从matal2换到matal4时,会出现matal3的space问题.即via23与via34间距只有0.3.
还有run calibre的drc时,发现NW层的space也有很多,这些都要手工修改吗?有没有其它方法?
期待各位指点,本人急需解决这些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还是出现好多space问题。期待各位帮忙解决很急~ 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属于什么类型的,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看是什么类型的错
1、有可能congestion太大,可能要回去改floorplan
2、有些是假错,用calibre报一下
3、换线的时候,是不是出现在比较大的IP附近,可以用routing guide 挡下
4、NW的问题 应该是你没有添加filler
5、search & repaire不能修掉,你可以先把有violation的区域全选然后删掉,重新search&repaire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再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做notch gap?
在route common option,stack via less than min-area,默认值是0,你把它改为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