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带隙基准 工作电流 大小问题

楼主(2009-08-25):
带隙基准 工作电流 大小问题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88157&page=1#pid2712324

weixiao_1982's question: 请问带隙基准基准中,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大小如何设计了? 我看了很多的文献,有的带隙的功耗为几百微瓦,有的为几十微瓦。那就是说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可能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别,从10微安到几百微安。请问对带隙的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有啥要求,有最小值限定吗?

Q: 请问对带隙的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有啥要求,有最小值限定吗
Answer: Please read the attached file.

Answer 请问对带隙的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有啥要求.pdf

网友:
看你的功耗要求嘛~~~ 做过一个芯片(硅验证,未量产),带隙基准功耗几百个nA,工作起来也很正常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不同工艺,要求不一样

网友A:
从器件工艺角度来说,只有几百nA电流的带隙基准源,需要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准确的模型难找,而且在这个区域工作的MOS管性能类似biploar管,性能不稳定,漂移大,所以我也赞成楼上的说法,牛人也很难作出几百nA电流的带隙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器件工艺角度来说,只有几百nA电流的带隙基准源,需要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准确的模型难找,而且在这个区域工作的MOS管性能类似biploar管,性能不稳定,漂移大,所以我也赞成楼上的说法,牛人也很难作出几百nA电流 ...

看看ieee的paper,专门使用工作在亚阈值区的mos作为基准,彻底抛弃bjt。 当然精度是不能和bjt做得比。
看我的回复http://www.eetop.cn/bbs/thread-188157-1-1.html
"我不久前做得,8:1的管子,电流300~400nA,实测:bandgap标准方差12mv(测试3万片得到),就是温度系数很奇怪!  Vbg=1.16  TC=+110ppm  , Vbg=1.12TC=+30ppm。  电压都低至1.12了,还是正温度系数!奇哉怪哉!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大家做得最低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楼主为什么另开一帖呢?

网友(2010-03-16):
今天刚测了下流回来的基准源偏置,亚阈值型的,300na左右,有一片的温度系数在20左右,其他的两片在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