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untu中安装DC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这几天在Ubuntu中安装DC时,大家知道首先要解压installer v2.0。后面再装scl 和DC时要用,结果当我安装scl.时,在installer目录下,输入.sudo ./installer -gui 命令时,提示“unable to execute ./installer: 没有该文件或目录”。大家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0-01-02):
不知你解决没有.最近我安装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很久,在我读了《shell脚本学习指南》之后突然就明白了,这个installer是用csh写的,而ubuntu默认情况下是不安装的,它仅有bash。所以你到软件管理那安装csh之后,重试就ok了

网友(2010-02-10):
yes, that's it.

网友:
了解了,呵呵,高兴一下

网友(2010-04-01):
csh是什么啊?怎么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