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中的VCO增益

楼主(2009-08-26):
请问VCO的增益是可以认为控制的吗?它和什么参数有关 因为设计二阶PLL时
阻尼因子一确定环路增益K就由环路滤波器的-3dB带宽决定了 这对设计有很多限制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呢

网友A:
VCO的增益在环路设计里一般认为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认为可以大范围改变。其数值的大小是由VCO本身的拓扑结构和设计参数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O的增益在环路设计里一般认为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认为可以大范围改变。其数值的大小是由VCO本身的拓扑结构和设计参数决定的。

宽带VCO的Kvco变化还是蛮大的,环路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宽带VCO的Kvco变化还是蛮大的,环路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进去

请教: 那是不是意味着: 需要调整设计出几个PLL 输出频率对应不同的 LPF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VCO的增益是可以认为控制的吗?它和什么参数有关 因为设计二阶PLL时阻尼因子一确定环路增益K就由环路滤波器的-3dB带宽决定了 这对设计有很多限制

what kinda VCO are you talking about?

网友:
Kvco的选择需要考虑那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