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ADC的直流特性测试

楼主(2009-08-26):
我的一点体会,抛砖引玉,有错的地方请指正,不要拍砖

楼主:
楼上的说话也太不厚道了

怎么说我原创的,别人申请一个简单专利,再平常不过的,你用到了还不照样要交钱。要想不费钱,烦请说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I am sorry

I cordially apologize that my posts offend windgone0204's kind-heart.  And I deleted my comments.

楼主: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纯文字,确实直接粘贴好

跟周围朋友交流如何测试ADC的直流特性时,发现他们都跟我以前一样,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比如10位的ADC测试时取样点数都是1024
曾经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取1024点的话,要么失码(有个地方DNL=1LSB),要么所有的码都出现。一般来说,要使所有的码都出现是可以的,也就是要保证DNL小于1LSB。但是,不丢码的话,测出来的结果就是DNL=0,从而INL理论上也为0。细想一下,不丢码,那就是1024个码各自只出现一次,按公式一算,很明显DNL0。既使实际测试也是这个道理,但你能跟人说你的DNL0 吗?
问题出在10位取1024点的话,DNL的有效值是1LSB,也就是测出来的结果是1LSB的整数倍,包括上面出来的0LSB
正确的测试方法应该是,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测试精度,比如0.5LSB的话就取2048点,0.25LSB的话就取4096个点,依此类推。

(二)计算DNLINL时,网上有不少现在的MATLAB程序可以拿来用,很多国内工程师都那样用。其实那也没什么错,这里介绍一下有些老外是如何处理,以得到更好看的INL特性曲线的。我们看老外的INL曲性(PAPER OR DATASHEET)时,应该会发现它们的曲线正负差不多是对称的,而我们自己(以前的我,我见过的做ADC的工程师)计算得到的往往是正值很大,负值很小,或反过来。老外(应该也有部分国内工程师)是这样做的,他们先将得到的数据,用一条斜线去拟合那些数据再做处理(用MATLABPOLYFIT函数)。

其实我在做ADC的过程中也看了不少测试的,看过码密度方法,没用过,但感觉方法不错,只是取点要更多,时间成本也高点。但是码密度测直流特性的同时也能测一些交流(动态)特性。
关于动态特性的测试,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到现在也算比较透彻了,以后好好整理,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感谢上传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楼主:
That's all right, hi_china59.I would like to make friends here, so I would public my personal
work's report here in the furture.One more friend, one more road.

网友:
偶有几个看法如下:
1.测N位ADC的NL怎么可能只测2^N个点?第一个问题很弱智,稍微明白一点ADC的NL定义的人就不会这样取,所以楼主替别人担忧了;
2.对仿真而言,斜波和正弦波都可以测试NL,斜波效率更高,更节省时间一点,但对测试而言,毫无疑问,采用正弦波信号的码密度法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在现实生活里,纯净的正弦波比理想的斜波要容易产生得多,而楼主担心的采点过多的时间成本的我想在测试中应该都不是问题,用LA采集1M的数据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同时楼主认为码密度法可以同时仿真交流特性的看法也不太赞同,首先,测NL对正弦波频率没有任何要求,而测SNDR等动态参数必须严格按照相干采样设置信号及采样频率,其次,码密度法测NL要求正弦波幅度尽可能接近满幅,这意味着THD极大,测出来的数据SNDR必定极差,所以码密度法测NL得到的数据对动态特性分析没有任何价值。

楼主:
回下八楼的

1.第一个问题,对很多初进来的,既使做个一年以上的工程师来说,是确实存在的;再说本人也不是替别人担忧,只是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对你用不上不表示对别人也用不上。
2.“码密度法测NL要求正弦波幅度尽可能接近满幅,这意味着THD极大,测出来的数据SNDR必定极差”,输入信号越大,信号功率也越大;我想你应该知道测动态特性时,都要求输入信号幅度尽量大,最好是0.95以上的满量程,不知你这句话的含义。如果测试信号比较理想的话,THD和噪声功率应该是跟电路设计有关才对。

网友(2010-05-14):
8楼的这个一看就是做过的人,楼主说的有点不靠谱。
一点补充,正弦波测NL对频率还是有点要求的。一是采样频率频率和输入频率最好互质,这样保证所有幅度值均可采到;二是输入频率不要太高

8# csmclee

网友:
我帮8楼回答一下吧,
8楼的意思是,当输入接近满量程的时候,由于offset,gain error等原因,ADC容易clip掉,自然thd会变很差。
不太同意你0.95量程的说法,一般最大也就取到-1dBFS(0.9量程左右)

1.第一个问题,对很多初进来的,既使做个一年以上的工程师来说,是确实存在的;再说本人也不是替别人担忧,只是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对你用不上不表示对别人也用不上。
2.“码密度法测NL要求正弦波幅度尽可能接近满 ...
引用 楼主:

网友(2013-04-03):
个人觉得测试ADC时,10bit的ADC采样的点的选取是自己决定的,也可以取8192点,置于测试DNL/INL时,DNL  = - 1/+0.93 LSB,INL  = -0.97/+0.97 LSB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不会出现失码。

网友:
讨论讨论挺好

网友(2014-02-27):
这个好,精彩!!!

网友(2014-04-24):
讨论的真精彩,我这个生手学习了。

网友(2015-06-01):
作为新手材料,楼主说的第一点让我豁然开朗,之前还一直纳闷为何会有小数点的DNL来着。
多谢楼主。

网友(2016-08-29):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答很有帮助

网友(2017-08-08):
回复 楼主: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