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 compiler 之后formality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26):
用module compiler生成的RTL和netlist,分别是.bvrl 和.vrl文件,但是当把.vrl再经过DC综合优化后,与原来的.bvrl进行比较,就会出现fail,有哪位达人,遇到过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odule compiler生成的RTL和netlist,分别是.bvrl 和.vrl文件,但是当把.vrl再经过DC综合优化后,与原来的.bvrl进行比较,就会出现fail,有哪位达人,遇到过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的。

First step, please check if original .bvrl  and .vrl can pass FV,
Second step, please check if your DC has e.g. ungroup or boundary optimization,
Basically I believe the key points have been modified during step 1) or 2)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
生成的.bvrl and .vrl是不一样的,FV也是fail,而且这种情况一般很多,因为如果有pipeline的时候,在DC那里要做retiming的,所以感觉这里是不可能equivalent的。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生成的.bvrl and .vrl是不一样的,FV也是fail,而且这种情况一般很多,因为如果有pipeline的时候,在DC那里要做retiming的,所以感觉这里是不可能equivalent的。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retiming给了DC最大的自由度, 但其后果就是FV很难compare。
这也是很多公司flow里不做retiming的原因,
我想你可以考虑把attribute设成black box, (如果你确信的话)
因为有些design, 比如一些除法器的designware, 天生FV就是比不过的。

其次, Formal的工具如果足够聪明, 应该也可以retiming RTL,
这样可以形成和DC retiming等价的key points,
但是这个涉及到工具问题, 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