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

楼主(2009-08-26):
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有关ICC的问题,刚开始学,好多地方都不懂,我就把我图形界面的操作说一下看看哪有问题:
1.set library
   search path :defaults
   link library : 设置了 standard cell 、IO 、ram的db文件
   target library :设置了standard cell 的 db文件
   symbol library:设置了 standard cell & Io的 sdb files

2.create milkyway lib
   technology file 设置的是 foundry 提供的standard cell 的  .tf file
   physical library file 没有设置为空
   reference library 设置的是foundry 提供的standard cell 的 MW lib
   其它的都默认设置
  3.import design
    我输入的是Verilog的网表文件,在这个上面就出问题了,总是报有一些module is not defined ,然后下面的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的库设置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麻烦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还有在什么时候在layout窗口中能看到layout呀,我那个总是一直就一个方框,其它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怎么都搞不定!!请高手现身一下~~!!!

网友A:
reference library 需要将你用到的所有IP的MW lib设置进去!!!
如你用到的 standard cell 、IO 、ram的MW li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library 需要将你用到的所有IP的MW lib设置进去!!!如你用到的 standard cell 、IO 、ram的MW lib

实际上这个工程我曾经在200809-SP2上用过,操作是一样的,lib都放进去了,但是这回下载了一个200809-SP5,就怎么都编不过,非说有模块未定义。请问这个是软件升级了要求多了么??或者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27 怎么你也是刚开始学习ICC呀!

是啊,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这个工程我曾经在200809-SP2上用过,操作是一样的,lib都放进去了,但是这回下载了一个200809-SP5,就怎么都编不过,非说有模块未定义。请问这个是软件升级了要求多了么??或者是破解的问题???

你即使把所有IP的MW library加进去也不行吗?我用过好像是SP2的,这个版本不是很稳定的样子。我现在用的是200906的。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module is not difined说的应该就是你的module 没加全啊。如果I/O,ram没定义reference library的话,应该报这些module没定义。你看看报告中是否有说到std cell的未定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即使把所有IP的MW library加进去也不行吗?我用过好像是SP2的,这个版本不是很稳定的样子。我现在用的是200906的。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module is not difined说的应该就是你的module 没加全啊。如果I/O, ...

   我又试了一个纯逻辑的电路,没有IP,也没有ram ,也就将standard cell 的MW library 加上了,但是仍然是报这个error。
    我check 了一下library ,报告说我的逻辑库和物理库不一致,是不是这个原因呀,但是我的逻辑和物理库都是用的一个压缩包下面的怎么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这个工程我曾经在200809-SP2上用过,操作是一样的,lib都放进去了,但是这回下载了一个200809-SP5,就怎么都编不过,非说有模块未定义。请问这个是软件升级了要求多了么??或者是破解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也是200809-SP5 ,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新手

是么,那你用的怎么样了呀,能交流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个纯逻辑的电路,没有IP,也没有ram ,也就将standard cell 的MW library 加上了,但是仍然是报这个error。 我check 了一下library ,报告说我的逻辑库和物理库不一致,是不是这个原因呀,但是 ...

你在physical library下面也设置了?而且设置的是reference library同一个library吗?
你可以不加physical library ,让他空着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hysical library下面也设置了?而且设置的是reference library同一个library吗?你可以不加physical library ,让他空着试试看。

physical library 我一直没有设置呀,就是空的!

网友:
设置一样呀~~就是报错,崩溃!!!

网友A:
如果没有设置physical library,怎么报了logic library与physical library不一致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很郁闷,我一直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步骤:
1. setup library:search_path, 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y;
2. create_mw_library:tf,reference library;(select open library)
3. read netlist;
4. current_design;
5. lin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设置physical library,怎么报了logic library与physical library不一致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很郁闷,我一直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步骤: 1. setup library:search_path, 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y; ...

是这样的,如果设置了reference library ,软件可能就认为reference library为 physical library ,因为我如果不设reference library的时候再check library 的时候,它就会报没有找到physical library,而加上了reference library就会报physical library存在,并且名字就是reference library的名字,您看这是怎么会是

一直麻烦您真的不好意思了,谢谢了!

网友A:
那你用的reference library有后缀名吗?比如.pdb,.db什么的?

我用的reference library是一个MW library。
譬如:我用的std cell library:smic35os142_fr
在这个directory下,有CEL,FRAM,PWR,TIM等view:
drwxr-xr-x  2 root root 16384 Aug 18 23:21 CEL
drwxr-xr-x  2 root root 16384 Aug 18 23:21 FRAM
-rwxr-xr-x  1 root root 176737 Aug 18 23:21 lib
-rwxr-xr-x  1 root root 19042 Aug 18 23:21 lib_1
-rwxr-xr-x  1 root root 176737 Aug 18 23:21 lib_bck
drwxr-xr-x  2 root root  12288 Aug 18 23:21 PWR
drwxr-xr-x  2 root root 12288 Aug 18 23:21 TIM

并且这个library可以在ICC中打开的。

互相探讨才有进步嘛

网友B:
我用的lib 是一个mw的lib。
目前的整个工程是icc培训的一个最简单的lab。
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卡壳。
严重怀疑是版本问题,或者我的license有问题??
请问高手有没有稳定好用的版本可以分享一下的??
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如果设置了reference library ,软件可能就认为reference library为 physical library ,因为我如果不设reference library的时候再check library 的时候,它就会报没有找到physical library,而加 ...

我和你的问题完全一样。。。。。。
好几天都纠结在这里,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这样啊!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前面的回答只是猜测型的建议。
Maybe 是版本或license的问题。
如果用的正版,咨询一下Synopsys的吧。

我用的200906版的,好像也不是很稳定。公司装的,不知道安装文件在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的reference library有后缀名吗?比如.pdb,.db什么的? 我用的reference library是一个MW library。譬如:我用的std cell library:smic35os142_fr 在这个directory下,有CEL,FRAM,PWR,TIM等view: ...

我用的就是这个reference library ,这个是没错的,也许是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lib 是一个mw的lib。目前的整个工程是icc培训的一个最简单的lab。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卡壳。严重怀疑是版本问题,或者我的license有问题??请问高手有没有稳定好用的版本可以分享一下的??跪谢!! ...

那你能能把那个发给我,我在我的软件上面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能能把那个发给我,我在我的软件上面试一试!

给你短信了

网友C:
shall be sw issue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all be sw issue

27

您好,能不能详细点说一下SW问题是怎么回事呀,谢谢了!

网友A:
如果问题解决了,上来分享下哈
以供参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问题解决了,上来分享下哈 以供参考嘛

呵呵,现在还没解决呢,等解决了,肯定告诉大家的!

网友:
不知道的说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你也是在学习ICC么?

网友:
难道就我们两个人中奖了么。。。。郁闷
哪位大虾能给个lic?

楼主:
我今天找了个人问了一下,还是认为流程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对,我现在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I am new hand to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找了个人问了一下,还是认为流程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对,我现在还是没能解决!

你找的牛人有没有可用的lic呢?也许换一个lic会有帮助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B:
lz 出来说说阿,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出来说说阿,怎么解决的

,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呢,我们公司正在申请一个正版的license,看看到底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我感觉我们的步骤都是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E:
如果有LEF,是否需要用milkyway生成reference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LEF,是否需要用milkyway生成reference lib

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
总是报有一些module is not defined ?

那就是有module没定义了,或者是有reference没定义进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呢,我们公司正在申请一个正版的license,看看到底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我感觉我们的步骤都是没有问题的呀!

有进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进展没?

现在已经找的问题的就是,库有问题,和软件没用问题,就是我们用的foundry 给提供的standard cell 里面的库有问题,那里面的milkyway 库根本就不能用,在ICC里面打开一个CELL都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找的问题的就是,库有问题,和软件没用问题,就是我们用的foundry 给提供的standard cell 里面的库有问题,那里面的milkyway 库根本就不能用,在ICC里面打开一个CELL都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找foundry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找的问题的就是,库有问题,和软件没用问题,就是我们用的foundry 给提供的standard cell 里面的库有问题,那里面的milkyway 库根本就不能用,在ICC里面打开一个CELL都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也是这个问题就好了。555。明明我的库里cell都是有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就好了。555。明明我的库里cell都是有的,唉

那你现在库的问题解决了么,你们是用的那个foundry的库呀!我们是用的SMIC的

网友(2009-10-21):
晕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  怎么没人研究了啊  我老师说了MW就是物理库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standard cell 我们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设计的这些模块没有和物理库对应起来  这个问题我老师也没解决  (说明下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论坛下的lab 我想bianz用的也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都是用的同一个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就能物理库和逻辑库不一致呢,还有你知不知道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memory怎么来生成ICC用的mw库?

网友:
数据格式的问题

网友:
怎么生成MW 我也没弄过  不会啊  我们这边正让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是老师比较懒 到时要弄好了 就分享

楼主:
呵呵呵,好的!
50# ckzuan

网友:
大家的LAB GUIDE发一个给我吧. 谢谢. wuquanxing@sohu.com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好家伙 我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