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兄,咨询一个AXI的burst问题!

楼主(2009-08-26):
AXI总线,burst操作,不能跨4K边界问题!
在Master_A设计中,假如Master_A只操作一块64M SDRAM(此Master_A不操作任何其他Slave),读写的数据量远远大于4K。因此其中某个Burst的操作可能 会出现在4K边界上。
请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Master_A设计的Burst操作是否需要遵守4k边界的约定。

网友(2010-04-09):
应该需要自己把一个跨4K boundry的transaction 拆成两个吧

网友(2012-07-10):
4k boundary,偶也不懂

网友:
还没人回答么,也想知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协议中之所以规定一个burst不能跨越4K边界是为了避免一笔burst交易访问两个slave(每个slave的地址空间是4K/1K对齐的)。假如一个burst交易访问了两个slave A 和B(A在前B在后),那么只有A收到了地址和控制信息,而B不会收到地址和控制信息,因此只有A响应B并无响应,这就会导致此笔burst交易无法完成(B无法返回最后一笔transfer)。因此如果你必须确定系统中所有slave中地址空间最小的那一个,假设是1M,这样你的burst边界可以大于4K至1M。但还是不建议这么做,毕竟一个burst跨越4K边界的概率还是较低的,如果真的跨越了就拆分。

网友(2012-11-07):
回复 网友A:

   “协议中之所以规定一个burst不能跨越4K边界是为了避免一笔burst交易访问两个slave(每个slave的地址空间是4K/1K对齐的)。假如一个burst交易访问了两个slave A 和B(A在前B在后),那么只有A收到了地址和控制信息,而B不会收到地址和控制信息,因此只有A响应B并无响应,这就会导致此笔burst交易无法完成(B无法返回最后一笔transfer)。因此如果你必须确定系统中所有slave中地址空间最小的那一个,假设是1M,这样你的burst边界可以大于4K至1M。但还是不建议这么做,毕竟一个burst跨越4K边界的概率还是较低的,如果真的跨越了就拆分。"
请问:
Q1:不是一个burst的最长是16(len)×128byte(size)=2Kbyte吗,所以一个burst怎么超过4K的边界?
Q2:“4K/1K对齐的”是什么意思?
Q3:“如果真的跨越了就拆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4K边界是指低12bit为0的地址,例如32'h00001000, 32'h00002000... 这些特殊的地址我们称之为4k边界;同理1k边界是指低10bit为0的地址,例如32'h00000400,32'h000008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4K对齐最大原因是系统中定义一个page大小是4K。所以,为了更好的设定每个slave的访问attribue,就给一个slave划分4K空间。
4K对齐,以32位地址为例,[31:12]相等的地址都是同一个page,没有跨4K边界。 即[11:0] 可以为0~0xFFF.  例如0x1000和0x2000就是在不同的page,跨了4K边界。0x1000和0x1FFF则是在同一个page,没有跨4K边界。同理,0x1FFF和0x2000则跨了4K边界,虽然他们是相邻的byte。
再说到一次burst没有4K大小,但是如果起始地址是0x1FFC, INCR模式,会跨边界吧?

1K对齐,就是说 [31:10]相等的地址都是在一个1K对齐的空间内。

至于真的跨越了,就拆分。例如处理器load多个数据,就是跨页访问,到了接口控制模块,也会把这一个访问拆分成两个访问。在interfere上的都是符合协议的transaction。例如,core要访问0x1FF0-0x200C共32byte的数据(每次beat 4B)。系统会自动给拆分成0x1FF0-0x1FFC和0x2000-0x200C两个transaction。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很详细

网友(2013-07-02):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