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的LBE的4跟脚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2009-08-26):
看了半天没看懂,我把LBE 的4根腿连接到CPLD,并且上拉了,不知道是输入还是输出,数据位为16bit数据,传输方式为pci target 读写。到底如何处理这4跟脚?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是输入啊,一般只要是使能功能脚都是输入,且低电平有效,除非此脚与其他特殊功能复用,这时就要看他在上电前后代表什么功能了,比如上电完成前是输入,而上电完成后就变成输出状态了,好好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