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generator中如何实现倍频

楼主(2009-08-26):
在system generator中选择dcm模式后,可以倍频吗?
试验了几次,感觉好像没法倍频,因为要求simulink period 的设置不能超过系统clk,那如果要把输入clk倍频,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dcm感觉只能分频了,要倍频该如何实现啊?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2013-09-17):
用一个上采样就行了 Up Sample

网友:
simulink period 只是在MATLAB中仿真需要设置的时间,和FPGA生成的CLK 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