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ence IC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Cadence IC layout工具自带的快捷键画Rectangle时,操作是按r->鼠标左击->拖拉图形->鼠标左击。
怎么可把它设置成按r->拖拉图形->鼠标左击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这必要吧,点两下才能画一个矩形啊。
好像是有种做法是不用先点下的,可以设置?(奇怪了,不先点下,怎么确定矩形起始点啊)

楼主:
起始点就是鼠标停留的位置啊,我们公司的系统就是这样的,我想把自己装的那个也弄成这样。

网友:
那你可以参照一下你们公司里的bindkey设置文件啊

网友(2011-09-09):
在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中,点亮Infix(No Click is necessary for first point)

网友(2011-10-16):
非常感谢啊啊啊

网友(2011-11-18):
去cadence网站上找吧,那里很多的,

网友(2014-03-05):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