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相位噪声曲线积分运算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根据相位噪声曲线计算rms抖动,需要将相位噪声曲线对感兴趣的频偏区间进行积分运算,我的问题是积分是对横轴计算的曲边梯形面积,但是此处的积分是对曲线下的面积进行计算,而相位噪声曲线整个都是负的,这是怎么计算的?另外所谓的感兴趣的频偏区间如何选择?是否就是20dB/dec的那段区间?

网友:
同学,你有没有想过相噪的负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你应该知道小于1的正实数的以10为底的对数是负值吧?:lol:lol:lol:lol

楼主:
我不是不明白它为什么是负值,而不是不明白怎么计算积分,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由于函数值是负的,计算积分时应该是计算曲线以上的面积,而对噪声功率却是计算曲线下的面积。

网友A:
相位噪声的单位是dBc/Hz,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的单位是rad^2/Hz,通常对噪声的积分可以得到抖动指的是对相噪功率谱密度的积分。

相位噪声是对相位噪声的半边功率谱密度计算,假定相位噪声为L(f),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为S,
关系为L=10*log10(S/2),通过L得到S,再对S积分。

积分区间为应用所关心的,对vco积分没有意义,都是对pll积分。对积分结果贡献最大的是平坦的那段频率区间,也就是带内,假如带宽是100kHz,从1kHz~100kHz是贡献最大的,当然你也可以从100Hz积分到10MHz,但是带外增加的就不多了,前提是带外不会有噪声突起。

楼主:
这样应该就可以计算了,明天试一下,看和spectre仿真的Jcc结果是否相符,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噪声的单位是dBc/Hz,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的单位是rad^2/Hz,通常对噪声的积分可以得到抖动指的是对相噪功率谱密度的积分。 相位噪声是对相位噪声的半边功率谱密度计算,假定相位噪声为L(f),相位噪声功率谱密 ...

那用matlab怎么才能从相位噪声PSD计算出jitter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matlab怎么才能从相位噪声PSD计算出jitter呢

对于VCO
整个区间积分=1
对感兴趣的区间积分,得到噪声的归一化功率
对其开方即得归一化的RMS jitter,即多少个unit interval的jitter,比如0.01UI, 0.02UI

对于PLL,方法是一样,但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对于积分总和不等于1的东西这样算怎么行。。。也许是个近似吧

网友:
帮顶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4-02-23):
回复 网友C:

您好,大侠,你的PLL的JCC仿真是怎么实现的,本人菜鸟,求指导

网友(2015-12-17):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有的书上写的是相位噪声定义为偏移载波频率处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与载波功率之比的分贝数,如果按照你给的公式L(Δω)=10lgS/2,那相位噪声就只与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有关,与载波功率无关啦,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
噪声,说起来只是个比值。要比较才有意义,只看绝对值实在是说不上有啥用。

网友(2016-04-10):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求取了相位噪声(变量为时间t),但是想将此相位噪声通过一定的数学运算转化为相位噪声的功率谱密度(rad^2/Hz),请问可以怎么求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