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嵌入式LINUX和PC机上的LINUX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27):
如题,如果想学嵌入式LINUX是否需要在PC机上装个LINUX?

网友:
粗浅的说,嵌入式Linux是Linux内核及相关软件包在特定的嵌入式设备上的移植实现。PC上的Linux就是Linux内核及相关软件包在PC上的移植实现。

PC上装Linux操作系统只是为了安装一系列开发环境,例如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等。做嵌入式Linux开发不一定要在PC上装Linux操作系统,也可以在PC上装Win来作为开发环境。

网友(2009-11-29):
还是很朦胧

网友:
没什么区别。 内核一样的
embeded 一般是real time

网友:
还是在PC机安一个Linux好一些.

网友:
如果要认真的学习嵌入式Linux,在PC机上安一个Linux还是必要的.因为很多的第三方的免费软件都是在Linux下运行的.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装个虚拟机也不错啊  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