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QUARTUS怎么设置全局信号?

楼主(2009-08-27):
在QUARTUS里设置全局信号,是不是只要在ASSIGNMENT EDITOR把某一信号设置成全局信号就成,我这么设置,为什么编译的时候说没有声明?

网友:
是不是你定义的管脚,不能作为全局信号管脚?

网友:
现在只推荐使用全局时钟,最好用例化的方式,手工加ibufg和bufg。

这样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新手,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全局信号必须是由引脚引进的信号,中间产生的不行吗?我现在是有个CLOCK,先用PLL例化,然后再100分频,然后再把这一信号作为全局时钟。为各个不同模块的提供时钟。

网友(2010-05-05):
请教下什么是ibufg和bufg?难道ibufg是用来做时钟缓冲器的,bufg是用来做DFF间缓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