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试运放的open loop output resistance

楼主(2009-08-27):
我找了很多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但是没有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而且各种方法的测试结果相差很多,也均不同于我simulation的结果,所以希望大家帮忙赐教。顺便送上tim的一个文章,谢谢。

楼主:
请各位有经验的兄弟赐教,,多谢

网友:
测这个做什么用?
open loop 还要 bias 对
如果opamp dc gain 很大,很容易就会被offset 之类的弄的不在正常工作区了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测试的时候发现open loop gain大,而且有offset,所以很难测试。我之前找过三种方法,基本想法都类似,通过大电阻AC开环,DC闭环来稳定bias,然后在输出做一个AC激励,然后测量激励的电流,之后比值就是输出阻抗;要么就是在输出端挂负载,然后做戴维南等效,计算输出电阻。但是两次结果相差挺多的。

网友:
各种方法的测试结果相差很多

网友(2013-10-23):
一般 量產是如何測 open loog gain 多少 db

這方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