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干扰问题(万分火急!!!!!)

楼主(2009-08-27):
最近在做DC/DC电源的调试,我选用的是TI的TPS40055这颗芯片,板上用了两颗这样的芯片,一颗输出1.2V ,10A,另一颗输出3.3V,10A,做的是两层板,在调试的时候用万用表观察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当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输出干扰相当大,好像是串扰进去了几百Khz的干扰,而且峰峰值达到1V左右,我在输出端加了1uf,330uf并联的电容退耦电路,后来由加了1000uF的电容,还是不能滤除干扰,只是将干扰的峰峰值降低到了200mV左右,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片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请高手指点啊。我都快郁闷死了,怎么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DC/DC电源的调试,我选用的是TI的TPS40055这颗芯片,板上用了两颗这样的芯片,一颗输出1.2V ,10A,另一颗输出3.3V,10A,做的是两层板,在调试的时候用万用表观察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当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输出 ...

27

感觉是补偿没有加对,导致了环路带宽超过或逼近振荡器频率,芯片内部的时钟干扰信号没有得到有效的衰减,引起了你所描述的问题。
还有种可能,也应该是补偿引起的,补偿不当,导致系统的PM不够,引起了振荡。
好好读一读对方的datasheet,尤其看一下补偿是怎么设计的。
另外一种可能,地线和电源线接的不好,Analog和Power的没有完全分开,由于你应用的是DC-DC,因此,线路的负载有开关现象,这会导致一些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引起的尖峰干扰。

网友:
看看测试方法有么有问题,一般测试纹波,最好的输入电容的两端测,把探头的地线夹去掉,要不线长了不好,

如果还是上面的情况,那么可能补偿有问题,或者其他的原因

网友:
楼上两位讲得真好!

各赠50金元。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地处理的不好,最好把你的pcb板和测试的波形贴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 输出电路LC滤波或者续流二极管这些器件调整一下看看.如果纹波电压频率刚好就是开关频率估计是因为你的滤波电路参数设计不合理引起.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支持啊,各位说的我也都尝试了,还是不能够去掉,不知道和输出的mosfet的性能关系大不大,这个和续流二极管关系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支持啊,各位说的我也都尝试了,还是不能够去掉,不知道和输出的mosfet的性能关系大不大,这个和续流二极管关系很大吗?

画一个电路简图,然后用示波器测得的图形发上来。
如果可以,PCB的投影也给发上来。

网友:
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环路有没有振荡?

网友:
试着把环路的静态工作点调一下,或环路参数调一下,看有无改观!

网友: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