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naltap II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27):
我打开signaltap II建立一个signaltap文件、设置完相应参数后,看各个教程上说都是save 文件,然后会弹出对话框“Do you want to enable SignalTap II file ’xx’ for the current project?”,将文件与工程文件联系在一起。而我save时,会弹出“signaltap II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并且settings>signaltap logic analyzer 选项栏里面是灰的 不能将选enable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打勾。我用的是ACEX的ep1k50qc208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现象,还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的器件不支持signaltap

楼主:
那我现在想要在板子上看自己编的程序的结果,怎么办呢?比如说我想设计一个计数器,想大约1秒钟count+1,板子上的灯信号+1?

网友:
板子上应该有数码管吧,显示出来,当然还要控制一下时钟

网友(2010-06-06):
那肯定是芯片不支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