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7):
请问, 在 always @ posedge clocka 块内, 如何检测 clockb的上升沿并与之同步?
clocka 比 clockb 快5倍

谢谢!

网友: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参考参考

reg flag1;
reg flga2;

always@ (posedge clocka)
begin
   flag1=1'b1;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a)
begin
   flag1=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b)
begin
   flag2=1'b1;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b)
begin
   flag2=1'b0;
end

always@ (flag1 or flag2)
begin
   if(flag1 == flag2)
     同步
   end
end

楼主:
谢谢2楼, 试试看。。

网友:
直接用clka 做上升沿触发你看行不行

网友:
你最好用正规的方法,用clka去锁存clkb多拍,然后判断chlb的时钟沿,
2楼的方法你将在一个clkb为高时,clka检测到多次

网友:
只能找最接近的,不能找沿,会有毛刺啊

网友:
use 2-3 FF to resiter clockb in clocka domain to get the edge of cloc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