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电源供电的模拟芯片,最大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啊

楼主(2009-08-27):
3.3V单电源供电的模拟芯片,最大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啊?
我现在设计的芯片内部有36个运放,每个运放电流是0.6uA的话,总电流都21.6mA了
这么大的电流允许吗?
或者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

网友:
请问你写得是不是每个0.6mA? 一共36个?大电流应该可以,不过这就要看你的pad和你电源地的处理了。当然如果考虑noise的话,就更复杂了。

网友(2020-08-19):
36*0.6=21.6ua,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