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仿真mos阈值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楼主(2009-08-27):
怎么仿真mos管阈值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网友:
dc,参数扫描温度,用计算器选OT,选择MOS管,选择阈值电压……

楼主:
哪有OT呀

网友:
.dc temp -40 100 1
.probe lv9(xa.m1)

网友(2011-01-13):
spectre仿真的计算器中的OT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2011-09-19):
calculator的info选项卡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info->OPT嘛?曲线还是出不来,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X轴不是温度

网友(2012-11-09):
回复 网友A:

用calculator中的opt做DC扫描,不出曲线图啊

网友B:
添加一个output,取名Vth,假设管子名为M1,Vth值输入为OP("M1" "vth"),勾选plot。做DC仿真,勾上save op point,不要在DC里扫描温度,在tools->parametric analysis中扫描温度,vth vs temp的图就出来了。

网友(2013-02-17):
1. diode connect the MOS
2. add a constant current to mos
3. sweep the temp and plot vgs.

网友(2013-06-13):
spectre的calculator info选项下没有OT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你的一样的,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info下的OPT或者OP

网友:
如果是cadence要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直方图。。。。x轴怎么换成变量

网友(2013-08-27):
二极管连接的那个方法不错!

网友(2014-10-18):
是这样的,要在ADE中那个大的界面将你的仿真设为DC 温度扫描温度范围和你的tool-parameter-temp中的温度范围一定要一致,然后在参数分析中随便几个点就行了,参数分析开始就可以了,然后出来就是一个曲线图不再是直方图了,记得在output中设置一个输出,表达式为  OP("M?" "vth") 其中?代表你第几个mos管,大概就是这样,不懂可以私信

网友(2016-05-04):
回复 网友F:
非常不错😊~谢谢咯

网友(2016-06-28):
回复 网友B:

楼楼这方法不要太妙啊,方便快捷!

网友:
攒,涨姿势

网友:
OP("M?" "vth"),中间是有空格的

网友(2016-09-02):
回复 网友G:

vgs不等于vth啊,这么仿真准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Yes, you are right.
   Set DC to sweep.
mpig.

网友(2017-03-01):
回复 29# 沫子小野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B:
添加一个output,取名Vth,假设管子名为M1,Vth值输入为OP("M1" "vth"),勾选plot。做DC仿真,勾上save op  ...

兄弟,按你的方法仿是能出来波形,但感觉对比工艺库文件,数值不大对

网友I:
在calculator中,选OPT,再点要测试的管子;在list下拉栏选VTH,输出到绘图区;
仿DC,在参数扫描tool-parametric analysis 里做变量扫描

网友J(2021-01-06):
引用 网友I:
在calculator中,选OPT,再点要测试的管子;在list下拉栏选VTH,输出到绘图区;
仿DC,在参数扫描tool-param ...

选择OP 和OPT有什么区别

网友K(2021-02-07):
引用 网友I:
在calculator中,选OPT,再点要测试的管子;在list下拉栏选VTH,输出到绘图区;
仿DC,在参数扫描tool-param ...

你好,请问tool - parameter analysis在哪里呢,我ADE里面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tool - parameter analysis在哪里呢,我ADE里面找不到这个选项

找到原因了,我的ADE XL里面test选项里面没有tool这东西,可能隐藏了,不知道怎么放出来,打开ADE L里面找到了。。。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I:
在calculator中,选OPT,再点要测试的管子;在list下拉栏选VTH,输出到绘图区;
仿DC,在参数扫描tool-param ...

请问选中了器件list中none是为啥啊

网友(2023-03-07):
后仿怎么弄呢?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J:
选择OP 和OPT有什么区别

您好,请问现在清楚了吗,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