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mw?

楼主(2009-08-27):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pad库生成mw形式呢,需要db库吧。又是由库产家提供吧,另外,弱弱问一句,如果pad库,不一样,可以用一样的db库,来生成mw么。。。谢谢赐教。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用的是astr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将pad库生成mw形式呢,需要db库吧。又是由库产家提供吧,另外,弱弱问一句,如果pad库,不一样,可以用一样的db库,来生成mw么。。。谢谢赐教。

库是必须一一对应的。db库只是lib库的二进制形式。一般厂家会提供lib库的,需要自己使用软件编译一下成为db库,或者在使用时连接上,由软件在后台实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是必须一一对应的。db库只是lib库的二进制形式。一般厂家会提供lib库的,需要自己使用软件编译一下成为db库,或者在使用时连接上,由软件在后台实时编译。

谢谢回答。那是使用什么软件编译成为db库呢。

网友:
library compiler can generate db from lib.

网友:
使用Mikyway 有个标准流程 db可以由lib生成的啊

网友B:
还是好好看看UG吧.
mw lib包含几个东西:
如果有GDS,可以生成CEL view, FRAM view
如果有LEF,可以生成FRAM view
有.lib,可以转.db,导入mw, 生成LM view
有.db, 导入mw生成LM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好好看看UG吧. mw lib包含几个东西: 如果有GDS,可以生成CEL view, FRAM view 如果有LEF,可以生成FRAM view 有.lib,可以转.db,导入mw, 生成LM view 有.db, 导入mw生成LM view

谢谢!长见识了!
已生成mw。由产家给的文件里找到db了,比较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