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mless bandgap

楼主(2009-08-27):
很早的一篇专利了

网友(2010-09-01):
trimless bandgap patents

free patents online show

4577119   Trimless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or
A voltage generator circuit consists essentially of two separate groups of serially connected semiconductor junctions with one group having one more junction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of constant..

5440305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calibration of a monolithic voltage reference  A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calibration of errors in a monolithic reference includes a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50) that outputs an untrimmed voltage and a temperature voltage. The untrimmed...

5132556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using bipolar parasitic transistors and MOSFET's in the current source  In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he respective collectors of two lateral parasitic NPN transistors are connected to the two nodes of a current mirror. The emitter circuit of the first.

网友(2010-10-21):
問個問題

一般如 bandgap 會須要做 trim 設計 , 但是 有人說 tsmc process 夠穩
可以不須要trim .  這是真的嗎 ??
一般 fab 如果 bandgap 是 1.2v  可能生產出來會是 1.2 +/- 80MV  ,
所以 trim range 可能會抓 80m  才可能讓 cp yield > 90% 以上 ..
有沒有人真的量產過 TRIMLESS  bandgap  電路 ??

是否只有 tsmc 夠準  那 vanguard  umc  mxic 代工 ? 最近新唐 (以前winbond) 也是有代工會做
其他家穩定度 ??

還有 電阻 一般 偏差也很大 , 有辦法做到 不須要 trim 嗎 ?

网友(2017-11-30):
US4577119 Trimless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or

no Trim ???
引用 网友A:

    other PDF

http://bbs.eetop.cn/thread-144742-1-1.html

网友:
很早的一篇专利了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trimless bandgap  ??

网友(2018-11-28):
bipolar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