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分析

楼主(2009-08-28):
usb信号分析:紫色的是host发出的信号,黄色的是附属设备的接受信号,中间连接了一根2.8米的USB cable,为什么host端的信号被扭曲了?

希望高手指点迷经!!!
谢谢!!

网友:
尝试着换短一点Cable看看,,是否有变化

楼主:
换短一点的cable是好一点,,就是想知道为什么cable的长短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短一点的cable是好一点,,就是想知道为什么cable的长短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谢谢了。

基本上所有的高速讯号都有一定的长度限制,像SATA、PCIE等。
越高速的讯号对讯号的QUALITY的要求也会越高,所以讯号线太长是会越容易受到干扰
详细的状况还是要参考IC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