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9-08-28):
.AC type np fstart fstop [SWEEP var type np start stop]

var:
Name of an independent voltage or current source, element or model
parameter or the TEMP (temperature sweep) keyword. HSPICE supports
source value sweep, referring to the source name (SPICE style). If you select
a parameter sweep, a .DATA command and a temperature sweep, then you
must choose a parameter name for the source value. You must also later refer
to it in the .AC command. The parameter name cannot start with V or I.

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最后一句吗,既然给电源的值选择了参数名 参数名不是v或i那是什么啊
欢迎一起讨论hspice QQ247931013  kongguyouke@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AC type np fstart fstop [SWEEP var type np start stop] var: Name of an independent voltage or current source, element or model parameter or the TEMP (temperature sweep) keyword. HSPICE suppo ...


You must also later refer
to it in the .AC command. The parameter name cannot start with V or I.
- j. A( h7 g'
-------------------------

在后面的.AC语句中,你必须提到它。这个参数的开头不能不是V或I

楼主:
楼上的 可以解释详细一点?
If you select
a parameter sweep, a .DATA command and a temperature sweep, then you
must choose a parameter name for the source value. You must also later refer
to it in the .AC command. The parameter name cannot start with V or I.

做一个参数扫描  必须给电源值选个参数名  必须在后面的.ac中提到 参数名不可以以v i 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