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LDV51在linux环境下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LDV51在linux环境下安装时,显示下面的问题,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万分感激!我将奉上100信元!

[root@localhost CDROM1]# ./SETUP.SH

Copyright 1985-1999 by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LICENSED SOFTWARE - REVERSE ASSEMBLY, REVERSE COMPILATION AND
REVERSE ENGINEERING PROHIBIT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ackage is the proprietary property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or its licensors, and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dence Design Systems license agreement under which this
package is provided.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to Government Users
Use duplication or disclosure by the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a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s (c)(1)(ii) of the
Rights in Technical Data and Computer Software clause at
DFARS 252.227-7013. Unpublished -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555 River Oaks Parkway
San Jose, California 95134 USA

Located CDROM at /home/CDROM1
\c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c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
./LDV51
Directory ./LDV51 does not exist. Create? [y/n]: \c
y

Creating directory ./LDV51
\c
Setting up softload for lnx86 in /home/CDROM1/LDV51
\c
The following tar errors were detected:
\c
/bin/tar: 从 /home/CDROM1/IMAGES.DIR/FS.6 读入 8802 字节
/bin/tar: -b1:归档中找不到
/bin/tar: 由于前面延迟的错误而退出
/bin/tar: -b1:归档中找不到
/bin/tar: 由于前面延迟的错误而退出
Could not set up SoftLoad in /home/CDROM1/LDV51\c

You mus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to install directory \c
and all its subdirectories
and atleast 10 MB available disk \c
space in install directory.
\c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c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

Exiting
\c

网友:
从错误信息上来看,可能是你没有在根目录没有建目录的权利,
或者是根目录下的空间不足。
根目录作为系统安装的空间一旦FULL,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建议
将软件安装到其他目录。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我试一下!

网友:
他说的不对,LDV太老了,而你的linux又太新,换成rhel3应该就行了,
或者找个LDV的升级版IUS。

网友:
我用RHEL4.0 已经安装成功,感觉是你的安装文件被破坏!和操作系统版本无关

楼主:
谢谢!我就是从EETOP上下的软件啊,我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0-07-03):
文件损坏就哭了~~

网友(2013-09-10):
再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