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8):
1,用LTC4006做一充电电路(BUCK电路),输出充电电压12.6V,加载后一切正常,波形正常,漂亮
2,空载输出电压不稳定,有点像BURST模式,但此IC并不支持BURST模式,波形也不正常(来一串类距形脉冲后,隔一段,再来一串类距形脉冲),偿试调试了全部补偿后/或与此有关的元件后,均不理想,正常情况下空载也该是漂亮距形波,  (但将输入电压调成只比输出高1~2V,则输出电压稳定,波形稳定对称)
3,怀疑是layout,将可能的layout问题再进行一次LAOUY,问题相同,
4,而去掉下桥的同步MOS后,只让工作在非同步模式,输出电压正常,波形也有较大改善,
5,怀疑是空载时,实际电流检测不明显,进行电流取样的滤波处理和更改电感值,基本看不出有什么改善,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应该有Burst模式才对,否则输出电压会一直往上升,直到等于Vin。除非,它采用了恒定的PWM模式,但是这样一来,芯片的功耗就会增加了。
我是从Buck的角度来分析的,datasheet大致看了一下,没有提burst,建议你检测一下输出电压,看是否为稳定,同时看一下纹波,看一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我想如果都符合要求,那么应该是有burst模式。

楼主:
谢谢love_ic的回复,
空载时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其现象是,当第一串的脉冲过来时,其输出电压到达12。6V ,然后电压开始跌落,直到第二串脉冲过来,如此下去,
我有用此IC 做过一个产品的板子,那个产品工作是正常的,空载也是正常的距形波,输出是稳定的电压12。6V
对比了两个产品的板子,从元器件到layout,就是找不出什么不同,同时有咨询过LTC 的FAE,也没有给出理想的解决办法
感觉空载时像是工作在电压模式上

网友:
空载的时候,有没有接电池?是battery和system load都空着吗?这时候可能会碰到min duty cycle吧?

观察到输出从12.6V降了多少之后,又来了一串矩形波?

楼主:
多谢版主的回复
battery  和systerm load都没有接,电压下降至8V多后又上去,
占空比太小是会有影响,只是为什么我在另一已量产的产品中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相同的什么负载都不接,波形也是距形波,输入,输出都相同),是layout,loop compensation, 还是其它问题,可能的都已做过偿试,均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的回复 battery 和systerm load都没有接,电压下降至8V多后又上去,占空比太小是会有影响,只是为什么我在另一已量产的产品中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相同的什么负载都不接,波形也是距形波,输入,输出都相同 ...

有个问题问下: battery 和systerm load都没有接,电压下降至8V多后又上去…… 8v? 为什么会降低这么多? 多长时间下去的8v呢? 因为battery and System Load are not being。。。。。。。。。。。如果能很快的看到可能存在板子的问题哦? 这种情况相信LT也测试过的吧,如果LT的芯片没有问题的话, 个人感觉可能是在空载情况下,输出电压存在过冲,引起Vout过压,然后发生的Pulse Skip,然后过一段放电时间,低于一定电压数值,重复充电,当充电到一定数值。。。。。搂住可以看下Page 8 关于load dump的描述,仔细分析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然后去仔细看看pcb layout....

楼主(2009-10-07):
再次请教各位老大,
重新layout了一次板,其结果是同上次的板子波形现象相同,只是增加了一个现象,如直接加载1A则(输出电压会掉到0~2V),而如果从0。1A往上调则可以加到2。5A工作正常,感觉比上次还差了一些

网友(2009-11-06):
我也用LTC4006-2做了一个充电电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能否提供些帮助。

网友(2011-06-2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想用LTC4006做充电用。希望你能提供点建议。我的邮箱是luojinqiang2008@126.com

网友(2012-06-08):
从一个IC designer的角度来说,空载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buck的负载只有芯片内部的静态电流,一般我们不考虑其稳定性。一般spec上面都会有负载范围,我们只保证这个范围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