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菜鸟求助(牛B的大侠进来)

楼主(2009-08-28):
各位大侠,小生这厢有礼了~  请问基于同一时钟分频出来的两个不同频率时钟的相位是相同的吗?  比如,我用PLL产生了一个248MHZ的时钟,然后再用这个248MHZ的时钟分成124MHZ的时钟和62MHZ的时钟, 那么我可以认为生成的124MHZ和62MHZ的这两个时钟是同相位的吗?

网友:
In DC and PT, you can define them as generated clock.

网友:
一般认为相同,不过也是有飘移的

网友:
这样的两个时钟是同源时钟,你可以把它当作异步时钟处理。同时由于相位差基本固定,也可以按照一楼说的,设成generated clock, 避免一些跨时钟域的问题。

网友:
Astor will treat the two clock as the same clock domain and balance the clock tree to get the minimum clock skew. But I still recommendate to treat them as asychronous clock in your design and add protect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