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0Mhz~2.4GHzVCO的输出放大后怎样增强驱动能力??

楼主(2009-08-28):
最近做了一个400MHz~2.4GHz的vco,由于采用的是电流控制 vco的输出摆幅随频率而变化,所以后端要加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full-swing
在频率很高时 放大器经常跟不上。。。。 后来用了一个简单的结构 完成了full-swing放大功能~~
现在问题是接放大器之后无法驱动后面的CML(SCL)的二分频电路(倒是可以驱动TSPC的二分频电路)
我觉得是驱动能力不够
我不知道该怎样提高驱动能力?用反相器链? 好像不行,连尺寸相同的反相器都带动不了,一接上去,反相器摆幅就变小,直到不能工作。。。。
有谁有什么建议或者提议吗。。。。。。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 免得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400MHz~2.4GHz的vco,由于采用的是电流控制 vco的输出摆幅随频率而变化,所以后端要加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full-swing 在频率很高时 放大器经常跟不上。。。。 后来用了一个简单的结构 完成了full-swing ...

那就多串几个反相器,VCO后面那个取小尺寸,后面的等比例放大试试。

网友:
full swing output 不可能,应buffer输出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400MHz~2.4GHz的vco,由于采用的是电流控制 vco的输出摆幅随频率而变化,所以后端要加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full-swing在频率很高时 放大器经常跟不上。。。。 后来用了一个简单的结构 完成了full-swing ...

Why do you have full swing signal to drive CML block? Not reaso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do you have full swing signal to drive CML block? Not reasonable.

why not reasonable???

网友:
differential to single ended

网友:
你这个VCO的输出范围真大。是环振么?
LC的话相位噪声能达到多少啊?

前置放大器可以采用简单的反馈式反相器实现的。而且对频率影响不大。我设计的从1G到3G都可以,只要输入幅度高于200mV就能放大到近似满摆幅。

网友(2009-12-26):
什么VCO?
LC能做这么大?

网友(2010-07-27):
啥VCO 这么宽的范围?

网友(2010-09-11):
设计一个类似于高频带通特性的buffer,大概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