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的LDO一般使用什么架构?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9-08-28):
常见的架构有两级反向放大+弥勒补偿,此外还有cascoder+buffer,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架构?什么样的架构psrr可以做得非常高?

网友:
还有两个运放并联的
我没有做过
但在不少论文看过

网友:
通常都是op+resistor分壓,還有別的架構嗎??3Q~

网友(2010-05-18):
楼上的在搞笑哦

网友:
别做那个了,没有技术含量,又卖不了好价钱。
谢谢论文倒还行

网友:
多了去了,牛b的话就整mult loop,调节零点,或者是cancel零点,不过难的就是同时要保证tran的稳定性

网友(2010-08-10):
楼上都是高手。

网友(2020-12-30):
it depends on process too

网友(2023-09-23):
王忆的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