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二次侧接一个电容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2009-08-28):
请问各位大侠知道变压器二次侧接一个电容是做什么用呢?
那电容值又该给多少呢?

网友:
电力变压器吗,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
电容 位置在具体在哪儿?是在冷地和热地之间消除地噪声的吗? 开关变压器还是次级单向整流后用来滤波的电容或者是PSSR电容.

网友:
补偿用,具体值要针对具体变压器

网友:
开关变压器二次侧. 方波滤成直流咩?...

网友(2009-11-27):
我的理解也是跟楼上一样的 ...

网友(2010-07-09):
最好有个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