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用做buffer)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使用的一个运放是用做单位增益缓冲器,输出直接接下一级的栅,所以不需要考虑负载电容问题。补偿电容1P多一点,接着BUFFER时,用STB仿真,相位余度是69,增益余度是11.2dB.而且看AC波形也还可以。但是当输入加VPULSE信号从1V跳到0.9V,仿瞬态,却发现输出波形类似震荡了,波形如图3。如果将瞬态的Accuracy Defaults定义为conservative那么就不出现震荡。我对此感到很迷惑,为什么自己的主级点看起来很低?本人用的运放是最传统的两级,单端输出,第二级就是简单的电流源共源级放大。 希望高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3K U

网友:
应该就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网友:
ft,你仿真精度低,采的点数少当然这样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在tran中用moderate,把maxstep设为50n,也没有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