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用calculator对波形进行PSD分析

楼主(2009-08-29):
我在Cadence中调用calculator,对电路仿真输出的正弦波进行PSD分析,在PSD设置窗口中设置了1、分析时间1~100ns;2、采样点数512;3、还有什么窗口设置(这个不太懂);最后分析的记结果基本正确,但是结果的横坐标频率的精度好低,大概只有10M左右,请问论坛中的达人,怎样设置才能让频率的精度高点呢,比如说100hz或者更低点的频率!

谢谢了!

网友A:
psd分析是什么分析啊?是分析什么特性的?

网友:
增加采样点数,直到频率分辨率足够满足你要求为止

楼主:
我多次实验过了,采样点数越多,频率的分辨率越底。二者是正比关系!是不是和其他设置也相关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d分析是什么分析啊?是分析什么特性的?

波形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Cadence中调用calculator,对电路仿真输出的正弦波进行PSD分析,在PSD设置窗口中设置了1、分析时间1~100ns;2、采样点数512;3、还有什么窗口设置(这个不太懂);最后分析的记结果基本正确,但是结果的横坐标频 ...

增加采样点数,大概可以计算:你需要采样多少个周期,每个周期采多少点,这样得到你的采样点数

楼主:
哦?这样子采样点数指的是每个周期的采样点数啊,我还以为是总共的采样点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子采样点数指的是每个周期的采样点数啊,我还以为是总共的采样点数呢!

总的采样点数阿
假设你周期是100us,采样时间为1ms,那么就有10个周期,如果每个周期采100个点,那么总共采样点数就是10*100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B:
但是我好像记得,那个CALCULATE最多能采1500个点,这个点数远远不够分析一个50HZ的SINUSOID,最好还是抓数据出来,在MATLAB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好像记得,那个CALCULATE最多能采1500个点,这个点数远远不够分析一个50HZ的SINUSOID,最好还是抓数据出来,在MATLAB下分析

我设置的窗口大小(数目很大),可以仿真到1G左右;请问下,通过PSD的设置,可不可以只观测我所关注频率范围内的PSD值,例如(999M~1001M)呢,不需要其他频率的值;(我跑出来的结果是从0频率开始一直到1G左右的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窗口大小(数目很大),可以仿真到1G左右;请问下,通过PSD的设置,可不可以只观测我所关注频率范围内的PSD值,例如(999M~1001M)呢,不需要其他频率的值;(我跑出来的结果是从0频率开始一直到1G左右 ...

试试用对数坐标吧,在低频段展宽

网友(2010-06-03):
Pls upload how to use calculator in cadence virtuoso , if u have tutorial  pls upload for
everone , thanks!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B:

    这个抓取出来用matlab分析怎么做呢?有没有教程提供一个?

网友:
如果要提高頻率軸的解析度,需要增加模擬時間。
模擬
0~1u- PSD解析度1MHz
0~10u- PSD解析度100KHz
0~100u- PSD解析度10KHz
0~1m- PSD解析度1KHz
以此類推
這是基本Fourier transform的概念

网友(2015-08-25):
这个PSD是对信号的功率谱密度进行仿真么?

网友(2020-08-29):
您好,请教一下,cadence计算器PSD的窗口大小(windows size)应该根据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