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频响

楼主(2009-08-29):
我用的放大器(AD8099),放大倍数为1.33,在测试放大器频响时输入正弦波,发现到80MHz时输出开始发生畸变,最后变成三角波,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有没有什么放大改进?原理图和放大器输出波形放在附件里面,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Output(150Mhz)

Output(150Mhz)

Output(100MHz)

Output(100MHz)

Output(50MHz)

Output(50MHz)

网友:
如果示波器或者探头的频带跟不上 也不能正常测试到信号.比如测试400M DDR时钟的时候发现是三角波形.

网友:
1.373V/2.21ns = 621V / us 已经超出slew rate的指标了 (Slew rate:
475V/μs (G=+2)  +/-5V
)。放大器的带宽在大信号时受slew rate 限制。

楼主:
摆幅确实超了,但是为什么还能输出那么大的幅度?理论上如果正常的话应该输出1v的正弦波

网友:
放大器的带宽在大信号时受slew rate 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放大器(AD8099),放大倍数为1.33,在测试放大器频响时输入正弦波,发现到80MHz时输出开始发生畸变,最后变成三角波,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有没有什么放大改进?原理图和放大器输出波形放在附件里面,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

请教你用的是什么信号发生器?
能输出150MHz的sin,这时候信号源输出的sin信号可能也不怎么好了吧
说不准就是输出了个三角波,哈哈,瞎猜的

网友:
芯片的带宽是多少呢?在80MHZ时如果芯片本身的相位就是90度,那输出应该就是个三角波吧?

网友:
应该是上升速率受限的结果
似乎还存在小的高频振荡

网友(2009-10-20):

波形有失真
需要看运放的增益带宽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