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关于中断嵌套的问题,请高手看看啊

楼主(2009-08-30):
TI的DSP是允许嵌套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如下程序
//中断函数
intterrupt  void test_global()
{
   。。。
   //array 为全局变量,index为array数组的索引,全局变量
   array[index].a=p->a;
   array[index].b=p->b;
   array[index].c=p->c;
   .
   .
   .

   ;;;//在此位置打开中断,index没有被更新,假设此时下一个
         中断来临,程序重新进入test_global函数,重新对array赋值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上一次的数值会被覆盖掉?此次中断完成
         以后,

       index++程序会回到刚才被打断的位置继续执行,那index是什么值?

}

楼主:
写的有些问题
就是在index++语句前打开中断,index++还没有执行时被打断

网友:
中断会保存压站的

网友(2010-01-05):
上面都是灌水得吧!

你这个程序保证不了实时性了吧,在上次中断都没有执行完成得情况下,下一次中断又来了。

网友:
每次都在index++前中断吗?要看你有几层嵌套了.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优先级的中断,应该是这个中断程序执行完了以后,才会进入到下一个中断程序重新处理,也就是说这个中断程序才会被执行一次,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去推了

网友(2010-03-06):
1, 在进入中断函数后,先将array[index]的地址赋予一个指针变量my_array。
2,index++;
3,打开中断许可;
4, my_array.a=p->a;
       my_array.b=p->b;
       my_array.c=p->c;
       ......

方案二:
1, my_index = index;
2,index++;
3,打开中断许可;
4, array[my_index].a=p->a;
     array[my_index].b=p->b;
     array[my_index].c=p->c;
       ......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没有接着做,也很想搞清楚,大家来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