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asim license 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并且我之前也这么操作是可以用了,但还原了系统之后,再装questasim 6.4按照同样的操作license,并且已经吧时间调到2008年了在生成license的,可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mgc_s和mentorall_s两个Feature是invalid license key or singnaure!
而且在生成的license.txt也通不过验证,说是:syntax error in expression “* -1”:unexpected operator *
可是在license.txt文件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符号啊?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还有那个MGLS.dll文件说是要copy到/bin文件夹下覆盖掉原来的MGLS.dll,我装的是questasim 6.4 只有win32文件夹,我就覆盖到那里,不过好像,这个dll没起什么作用啊??
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有了解的没啊、、、

楼主:
解决了!
使用makelic产生license.dat文件后,不要做任何改动,哪怕里面包含中文字符。
然后再系统环境变量里添加MGLS_LICENSE_FILE变量名,指向license.dat的存放路径。
不要启用license wizard向导检测这个license,(肯定会报错)
直接在桌面的快捷方式双击questasim 。就能进入界面了。。。

网友(2009-12-08):
用MakeLic产生了LICENSE.dat 然后用license wizard把MGLS_LICENSE_FILE变量设为LICENSE.dat,然后用license wizard检测两个LM_LICENSe_FILE 和 MGLS_LICENCE_FILE 都测试正确,但是双击运行显示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questasim graphic ingterface. vsim is closing. 这是什么回事?

6# lee_267

网友:
还有就是在license wizard的User tools的工具栏下的Imstat 显示
Error getting status: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1,71)
My license 显示 no licenses in use
这些是什么回事?

6# lee_267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先把系统时间设到2008然后产生license文件再把系统时间调回

网友:
it seem that ver6.4 is hard to crack.

网友(2010-06-06):
thanks for yur share

网友(2010-08-23):
你好,我也用的modelsim,按你的方法破解了,也能进行编译,但是一仿真程序就RPC CLOSED。然后就响应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我的是win7系统。

网友(2013-05-09):
can't find TCL library

网友:
can't find TCL library,有遇到这问题的吗?

网友(2014-09-16):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17:36:29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求大神帮忙,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7-06-20):
请问这个是0i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