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arm的一个boot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我的chip是一个有SPI flash , onchip SRAM, ARM7,假设spi flash rom地址是0x0 ,sram地址是0x40000000,我想一个image load到0x0,但实际执行的时候是0x40000000. 这样的好处的,ARM读指令不是每次都从SPI flash读取,从SPI 一次性拷贝到SRAM中后,每次读指令都从SRAM读取了,那么速度会比较快。但是,怎么样达到上面的效果?简单易行的我想了两种 1.两次armlink 第一次armlink ,link的ro是0x40000000,输出的image,再link一次ro的地址到0x0 2.scatter-loading file 不知道 ROM_LOAD 0x00000000 ;加载区名称和地址 { ROM_EXEC 0x00000000 ;执行区地址,大小要和加载区一致 <-- 原注释是周力功,这里可以设成0x40000000吗?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从起始地址开始放置向量表 * (+RO) ;放置其它代码 } …… } 高手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