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谐波失真分析的仿真

楼主(2009-08-31):
用Hspice对跨导运算放大器进行仿真,怎样进行THD的仿真,还请各位高手帮忙了

网友:
用.fft,然后看输出文件

网友:
hspice 帮助文档很清楚,自己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hspice:OTA接成跟随器,输入正弦波,做瞬态仿真的同时,加上.four就可以了
spectre:同上做瞬态仿真,用计算器里的THD函数计算,不过cadence的计算器实在不敢恭维,太不准确了,个人建议还是用SPICE仿THD来得方便

楼主:
请问ls,是不是只要将OTA连接成跟随器的形式再按照你说的就可以仿真,难道不需要在“跟随器”的输入端加上直流电平吗?谢谢

网友:
回楼上的:
如果不加直流电压,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从何而来?没有合适的直流工作点,放大管如何保证放大?

网友(2010-08-02):
楼上的。。。你懂的 9# aceafee

网友:
请问ls,是不是只要将OTA连接成跟随器的形式再按照你说的就可以仿真,难道不需要在“跟随器”的输入端加上直流电平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运放得结成实际的组态。要是你实际电路里是个R2R的放大器,为啥要接成buff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