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个RAM,让PCI9054读写,这个RAM怎么做

楼主(2009-08-31):
FPGA做个RAM,让PCI9054读取,这个RAM怎么做
PCI9054哪些端口需要接到FPGA上面
PCI通过这几个端口怎么对FPGA里面数据进行读写

网友(2009-12-06):
怎么都禁言了呢?

网友(2011-04-02):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有没高手

网友:
FPGA可以创建RAM模块的
PCI的一些信号ads blast wr rd lw/r ld la  ale 等等,根据你要实现的功能接相应的线,这个你要详细阅读PCI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我在做个配置RAM项目,也是为了写PC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