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方式能IC实现12v到-5v的转换嘛?

楼主(2009-08-31):
要求负载再1.5A左右,RT

网友:
是芯片还是单机?这个可以实现的,不过在dc-dc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种!建议你读一下funder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这本书。

网友:
LT3580就可以,网址: http://www.linear.com.cn/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003,C1042,P38836

网友:
当然可以呀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  简单的一个BUCK开关电源.;LC滤波就可以输出稳压直流电压.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 降压的容易实验吧

网友: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先输出12V.然后利用PWM IC改变成-5V?
那估计要改变压器...
如果只是输入12V 输出-5V那不要太简单了....

网友:
有很多,比如buck-boost或者cuk。到LTC网站上找inverting的。1.5A的估计很少

网友:
最近开始做电源
理论上可行
可能电路会复杂点

网友(2009-10-02):
buck boost 电路

网友:
现在很少又要用Inverting的...

现在很少又要用Inverting的...  是历史遗留问题吗?

照着这款芯片的typical application搭就好了。。。
http://www.maxim-ic.com/quick_view2.cfm/qv_pk/1177

网友:
inverting的application很多都是做GaN LED的driver的bias, 有用inverting charge pump直接invert 5V的,也有用buck-boost, cuk, sepic之类的. linear.com有很多产品.

网友:
没有问题的,BUCK 电路,输出反接不是负电压了,如果需要隔离,加变压器OK>

网友:
inverting的application很多都是做GaN LED的driver的bias, 有用inverting charge pump直接invert 5V的,也有用buck-boost, cuk, sepic之类的. linear.com有很多产品.
引用 网友A:

请教, GaN LED 为什么就一定要 inverting 的bias呢?

网友:
关键是要选一个合适的芯片,现在做系统关键都是选芯片

网友:
buck-boost肯定是行的

网友:
要求负载再1.5A左右,RT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有芯片
MC34063

楼主(2010-04-22):
谢谢各位,主要是大电流的不太好找

网友(2010-11-24):
1.5A楼主要花点心思找找,12V到-5V楼主不要担心。

网友:
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