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silvaco安装的帮忙看下多

楼主(2009-08-31):
我安装到最后一步出现了这个情况:
[root@localhost ~]# csh
[root@localhost ~]$ deckbuild
/eda/lib/sflm_monitord/7.4.15.R/i386-linux/sflm_monitord.exe: error while loadin 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da/lib/deckbuild/3.36.3.R/i386-linux/deckbuild.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 ctory

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呢?
win版2005在xp中能用。
Linux安装的是08版的。

网友:
用 google 收尋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就知道要如何做了

网友:
你的linux版本没有这个文件,两个方法:
(1)你在安装红帽产品的时候记得选中就的开发文件这一项;
(2)你可以在老版本例如redhat9文件里面找到并拷贝到,/usr/lib下即可,

网友:
换一个合适版本的Linux。

网友:
我用redhat9安装成功

楼主:
xiexie
已经解决了。
差rpm

网友(2009-12-05):
硬盘真是白菜价了。。。

网友(2010-09-06):
请问楼主,rpm是在哪找的呀

网友(2013-09-28):
[guest@localhost ~]$ csh
[guest@localhost ~]$ deckbuild
deckbuild: Command not found.
[guest@localhost ~]$

是因为什么呀?安好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请教一下:
[root@localhost Desktop]# csh
[root@localhost ~/Desktop]# deckbuild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lucida-12' (Font package)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20-*-*-*-*-*-*' (Font package)
XView error: Cannot open connection to window server: :0.0 (Server package)
是怎么回事呢?搞不明白了···
(在虚拟机上安装silvaco TCAD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
我用redhat9安装成功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licenses的问题,我安装好了但不能使用,一直提示license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