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中LVS-Hier中 HCELL穿透层次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calibre中LVS-Hier中  HCELL问题:
我的版图因不明的原因出现了不希望的层次信息,也就是说,本来TOP_LEVEL下应该只有标准单元组成,但是现在出现了几个名为ICV_1,icv_2的层次。尽管如此,FLAT LVS可以通过(design match)。

我想对这样的版图进行GATE-LEVEL的LVS以便进行PEX(LPE)导出SPEF给PRIMETIME做后仿。于是我进行HCELL的编辑,但是问题出现了,top-level下的所有标准门都可以被HCELL LIST准确定义,ICV_1,ICV_2等拥有一级层次的标准门不被HCELL LIST所作用,导致source网表中的GATE数目与LAYOUT网表中的GATE数目不同(同时LAYOUT网表还有很多MOSFET没有被认为是GATE CELL),于是LVS-hier失败。

    各位同仁,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Calibre hcell list对所有层次下的同样的标准门都可以认到吗?是有什么选项或者是开关吗?
    补充一下,是不是 calibre -lvs -hier -hcell hcells -full 可以完成这样的操作?(我使用的是LVS_XRC一起的rules)。
    谢谢大家。

楼主:
calibre中LVS-Hier中 HCELL问题:我的版图因不明的原因出现了不希望的层次信息,也就是说,本来TOP_LEVEL下应该只有标准单元组成,但是现在出现了几个名为ICV_1,icv_2的层次。尽管如此,FLAT LVS可以通过(design match)。 我想对这样的版图进行GATE-LEVEL的LVS以便进行PEX(LPE)导出SPEF给PRIMETIME做后仿。于是我进行HCELL的编辑,但是问题出现了,top-level下的所有标准门都可以被HCELL LIST准确定义,ICV_1,ICV_2等拥有一级层次的标准门不被HCELL LIST所作用,导致source网表中的GATE数目与LAYOUT网表中的GATE数目不同(同时LAYOUT网表还有很多MOSFET没有被认为是GATE CELL),于是LVS-hier失败。 这些ICV的层次是LAYOUT经过Calibre转换之后形成的layout netlist,不是source netlist.
各位同仁,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Calibre hcell list对所有层次下的同样的标准门都可以认到吗?是有什么选项或者是开关吗? 补充一下,是不是 calibre -lvs -hier -hcell hcells -full 可以完成这样的操作?(我使用的是LVS_XRC一起的rules)。 谢谢大家。

网友:
以前做calibre时,写Hcell只是把IP及用到的std cell 加进去了,这些ICV的cell好像不用加进去的。

楼主:
ICV是出现在Layout中的,是不希望看到的。能不能给解释一下ICV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0-07-04):
同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2011-10-09):
同求,怎样才能不生成 ICV 这样的cell啊

网友:
可以试一下,制作一个hcell的list,将所有要对应的单元进行对应
ICV***是calibre对layout单元提取成spi网表的一种命名规则吧

网友:
calibre flat lvs是有bug的, calibre自己也承认的

最好做hier lvs, hcell 一般是cell,macro这种, 也可以到layout里面

icv是calibre extract出来的layout部分 ,一般不好对应于circuit中的啥,也就是一般看不出来,

calibre -hier lvs一个是比较正确,还有也比较快  , flat 我都很多年没run了,
如果你hier lvs过不了,最好别run flat lvs,

-hier 有两种,一种是-automatch ,一种是-hcell,  automatch是calibre自己猜哪些是对应的hcell,
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
-hcell自己给最好,一般是std cell, macro , pad 也就是pr的cell master type ,

layout里面的ICV 只是calibre的认知, 不一定要对应于source里面的某个部分,

现在到底lvs啥问题

网友:
谢谢斑竹!
  还想问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选项,让calibre抽取sp时 就按layout的层次名抽取,别用ICV。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

你可以用 calibre -hier  hcell.list  -spice layout.net -turbo  runset 每次抽出来看看再说,

网友:
如果hire -lvs 过了, flat -lvs 没过,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用看,  只看hier lvs就行,

ICV是calibre对layout的理解格式, 不好完全map到source netlist吧,
层次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2015-09-11):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加了hcell为何没有效果呢。 我只用到了stdcell  所以我就导入厂商给的hcell_list  别的没做改动, 我看了下hcell_list信息, 应该是标准单元信息,但是跟没导入hcell一样啊。 不知道为何、

网友B(2017-01-10):
需要在LVS设置中对模块进行自动命名匹配。如下图
选中Match cells by name (automatch)。即可解决出现ICV_19的问题。以后schematic和layout的模块在网表上就能一一对应。

网友(2020-10-28):
都是大佬:)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LVS设置中对模块进行自动命名匹配。如下图
选中Match cells by name (automatch)。即可解决出现ICV_1 ...

这个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