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LDO高频相位超前,能稳定吗?

楼主(2009-09-01):
请教高人:LDO高频相位超前,能稳定吗?
是这样的。
在0db时有一定的相位裕量,但是在高频段比如5MHZ时,
增益是0db以下了。但是相位却超前了,比0度还大了,
如果说在0HZ时,相位是0度,0db时(频率大概是100KHZ)是-100度,到了5MHZ相位却是20度,

感觉很奇怪,这种情况应该是产生了由半平面的极点,但是看电路,可能性不大。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种情况下,ldo能稳定吗?

事实上,不太稳定,为什么?

请高人解答!!

网友:
你最基本的稳定概念都不清楚,是否稳定就看相位裕度(0dB),和其他没有关系。

楼主:
---------------------------------------------------
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实事上不是这样

如果有极点落入右半片面

应该是不能稳定的

但是我的电路应该不会有右半片面极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人:LDO高频相位超前,能稳定吗?是这样的。在0db时有一定的相位裕量,但是在高频段比如5MHZ时,增益是0db以下了。但是相位却超前了,比0度还大了,如果说在0HZ时,相位是0度,0db时(频率大概是100KH ...

我觉得相位变大了,应该是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或者左半平面的零点。
对于开环,右半平面极点的存在不能说明闭合之后系统不稳定,因为闭合之后极点有可能走到左半平面去了。
但是电路中右半平面的极点是怎么产生的呢?负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相位变大了,应该是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或者左半平面的零点。对于开环,右半平面极点的存在不能说明闭合之后系统不稳定,因为闭合之后极点有可能走到左半平面去了。但是电路中右半平面的极点是怎么产生 ...

27

---------------------------------
没有负阻,都是很常规的器件,
电路也很普通

闭环仿真测试,在某些频率段不稳定
都是在相位超前的频率噪声下,环路不稳定

网友:
稳还是不稳,看是不是正反馈,而且信号是不是被放大了,

如果在高频段, 增益小于0db, 相位可以不予考虑,个人看法。

但是你出现了不稳定?  不明白

网友:
个人认为相位裕度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要看系统的闭环传输函数有没有出现左平面实轴以外的极点(例如共轭复极点),或者看系统的阶跃响应有没减幅震荡。

你能看到波特图,开环传输函数的零极点也能够显示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人:LDO高频相位超前,能稳定吗?是这样的。在0db时有一定的相位裕量,但是在高频段比如5MHZ时,增益是0db以下了。但是相位却超前了,比0度还大了,如果说在0HZ时,相位是0度,0db时(频率大概是100KH ...

不会震荡的,放心好了。这是一种conditional stability。
但这是一种不好的情况,因为如果有一个large step的load发生,fc频率将减小,如果刚好进入到conditional stability频率点,那么恭喜你,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震荡的,放心好了。这是一种conditional stability。但这是一种不好的情况,因为如果有一个large step的load发生,fc频率将减小,如果刚好进入到conditional stability频率点,那么恭喜你,震荡了!

-------------

------------------------------------
我觉得这种状态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把它接成带负载工作时的电路,
在基准电压输入端输入一个高频正玄小信号,输出端的波动有时远大于输入端,
比如输入幅度是1mv,输出波形是100mV的波动。
但是我不太清楚,其中的机理,
按道理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毕竟环路增益远小于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我觉得这种状态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我把它接成带负载工作时的电路,在基准电压输入端输入一个高频正玄小信号,输出端的波动有时远大于输入端,比如 ...

这种情况不能说明不稳定,只能说明输入到输出有放大,照理说放大倍数应该是(R1+R2)/R2,不应该输入1mv,输出100mv的。看稳定性的话,要在vref端输入一个阶跃信号,看输出能不能从一个静态值稳定到另外一个静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能说明不稳定,只能说明输入到输出有放大,照理说放大倍数应该是(R1+R2)/R2,不应该输入1mv,输出100mv的。看稳定性的话,要在vref端输入一个阶跃信号,看输出能不能从一个静态值稳定到另外一个静态输出 ...


理论上应该是加阶越信号

在输入加1mV的正玄信号,不稳定,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比如芯片在在应用场合也可能不稳定

楼主:
现在遇到更令人崩溃的事情

相位裕量80多度,
也没有相位超前,
加入阶跃信号,
居然会振荡。
这个现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望高人解答!!

网友C:
你的阶越给多大?
如果太大有可能电路不在AC sim 所给的区间

网友:
一定要在VREF端加 小信号 或者阶跃信号来测试 稳定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更令人崩溃的事情 相位裕量80多度,也没有相位超前,加入阶跃信号,居然会振荡。这个现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望高人解答!!

有没有可能是误差放大器的共模环路出现了稳定性问题?看看你的LDO都有些什么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阶越给多大?如果太大有可能电路不在AC sim 所给的区间

27
-------------------------
pmos管输入

0到0.6V
在误差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误差放大器的共模环路出现了稳定性问题?看看你的LDO都有些什么环路。

27

---------------------------------------------
没有共模环路,是单环路,
如果有相位超前,还能接受
现在相位裕量这么大,居然也振荡,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在我做LDO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也可能是spectr软件有问题
明天用hspice 试试

网友:
Shoot a transient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楼主:
27 --------------------------------------------- 没有共模环路,是单环路,如果有相位超前,还能接受现在相位裕量这么大,居然也振荡,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在我做LDO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也可 ...


问题有了些眉目

是双环路,

里面有个补偿电容,类似米勒电容,依靠它产生一个零点。

从而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环路,

大环路是有80多度的相位裕量。

但是可能是这个补偿环路不稳定。

但是这个环路为什么不稳定,现在我还没有分析出来

楼主:
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怎么没有人讨论呢?

网友:
be careful where u break the loop for ac simulation

网友(2010-08-28):
您好,我在仿真LDO AC特性时候也遇到了和您类似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要做TRAN分析(输入VREF 阶跃信号),有震荡的就会有问题;当然你加SIN信号上去,出来的信号被不正确放大,也说明这个电路不正常;我这里是想问下,您的增益是不是上翘了呢(相位超前频段)?还增益也是下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左半平面的共轭复极点,对幅频和相频怎么影响?

网友:
你的阶越给多大
如果太大有可能电路不在AC sim 所给的区间

网友:
大环路相位裕度够,还要保证所有的环路稳定才行,楼主把内部所有的环路都仿一下,看看稳定性。

网友(2022-11-18):
经验贴 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