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的问题,急等!

楼主(2009-09-01):
将一个NMOS管的栅漏连起来并接到一个直流电压V1上,管子的源和衬底接地,然后对V1的值从0到3.3V进行直流参数扫描,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画出管子的跨导Gm随V1的变化曲线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在cadence里要画出管子的静态工作点不是那么直接,可参考这个文档

How To Plot Transconductance.pdf

楼主:
感谢LS!以前用HSPICE很简单就画出来了,但一直不知道怎么用cadence画

网友:
请问我想知道每个原件的跨导大小,从那里能看出来么?

网友:
用hspice看最后生成的list文件,里面有初始状态的gm值,不知道用cadence要怎么看?

网友:
可以. 需要用计算器些工具,你这种方法其实仿的就是二极管连接方式的MOS关的电阻ro,
V1/Id=ro   这种接法的MOS管的ro=1/(gm+gmb) ≈1/gm
用计算器对这些相关输出波形做一点一点计算就OK了

网友:
Cadence也可以看每个管子的初始状态gm值

网友:
多谢,有用的资料啊。

网友(2009-11-20):
实验-差分放大器电路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duo谢谢了..

网友(2010-03-10):
实在太好了,刚好要找这个东西

网友:
把管子的工作点存下来 然后dc扫描

网友(2010-06-21):
3# depend135

网友:
candence 也看的到

网友(2010-10-28):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看看先 谢谢、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A:

    谢谢 很好的东西 解了燃眉之急了

网友:
谢谢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用cadence的print工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1-12-01):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4-16):
3楼的东西很好,感谢共享

网友:
#2 yi jing jie shi de heng ming bai le

网友:
各位建议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ge the simulator to Spectre and create a saveop.scs (any save file name is ok as long as you remember to save the extension as *.scs) from your favorite text editor.
    请问,这一步怎么操作啊 ,本人是新手

网友:
DC仿真结合calculator,应该能plot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默认的仿真器就是spectre,所以你不用改,创建文档的话,我也不知怎么说,就是创建吧,用vi啥的都可以,在windows创建完再上传到服务器上也可以吧

网友(2012-06-08):
这个太好了

网友(2013-01-03):
搜索Plot_Transconductance_Efficiency_versus_Drain_Current_by_Cadence

网友C(2021-05-08):
好奇怪,用adexl跑dc扫一下vds不就出来了吗?但是看楼上们的反应,我又怀疑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用adexl跑dc扫一下vds不就出来了吗?但是看楼上们的反应,我又怀疑是我哪里搞错了。。 ...

原来是09年的帖子,所以是因为cadence版本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