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cvs安装后dve界面无法启动

楼主(2009-09-01):
问题:
synopsys CVS2008.09在RHEL5上安装成功,除了dve的界面其他功能正常,dve只能启动窗口框架,没有字体、菜单,不能操作。

分析可能性:
1、查了安装指导,CVS是可以在RHEL5上安装的,但是“binary compatible support”,对RHEL4是“baseline support”。难道是两者支持的差异?
2、显示设置原因,缺少字体?
3、。。。

请问各位帮忙给分析一下,尽量不要重装系统。

谢谢。

网友:
也有这个情况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楼主(2009-10-10):
呵呵,回楼上:还没解决。。。等待高人。

网友(2009-11-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centos5

网友:
关闭中文输入法!如果仅是英文OS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REL5好像glib版本比较高,REL4是可以的

网友(2010-02-20):
我也遇到该问题,
rhel 4可以流畅地运行,
rhel 5就不行,
不知道要修改哪个包

网友(2011-06-26):
同问当中,不知有人会吗?

网友(2012-01-31):
我输入法都卸载了 可是现象还是一样 怎么办呢

网友:
我的也不行,还好不用这个东东,一般都用verdi

网友:
    DVE在验证初期用的比较爽啊,单步调试蛮好的。Verdi用的会顺手些,速度会快些。

网友(2013-09-26):
同问啊,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我的系统是CENT OS 5.4   。服务器要求,不能换系统。求解决办法。。。

网友:
scim中文输入法和dve的冲突,卸掉这个输入法就好了。换个输入法吧

网友(2013-12-27):
Anybody guide me for VCS and dve

网友(2014-04-08):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要不要試試verdi?

网友(2014-05-16):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