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的数据怎么样导到matlab

楼主(2009-09-01):
仿真了一个采样保持电路,采用的是归零采样,就是说在采样的周期的时候,进行了复位。使差分输出为0.
如果要把采样的数据导入到matlab中,请问导出的数据只能是保持周期的输出数据吗?就是说不能导出归零时候的仿真的数据输出到matlab中去其它性能的分析。是这样子的嘛?
如何把这样子数据导出来?

网友:
这个比较有难度哈,Hspice 的可以, 也许自己写个脚本程序,做这些事情可以吧, 呵呵, 期待高人出现

楼主:
看到书说,可以用OCEAN命令,但是不知道怎么用。cadence的帮助文档,我又找不到。

网友:
ocnPrint(?output "~/out.txt" v("/OUT_sig" ?resultsDir "~/psf" ?result "tran-tran") ?numberNotation 'scientific ?from 26.3e-3 ?to 29.20249433e-3 ?step 0.000000177154195)

上面是一个例子,具体什么意思,自己查 OCEAN 的文档去

网友:
在Result Wave中有可以导出数据的方式,将数据文件做成EXCEL格式导入到Matlab中即可。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2009-12-15):
在Result Wave中选WAVE ,点波形,再选则PRINTVS,然后在弹出的文件中选择范围和步长,确定后在输出的数据文件中选择PRINT,输入将要输出的数据文件名称,确定!然后将数据导出做成EXCEL格式导入到Matlab中即可。

网友(2011-01-08):
想知道啊

网友:
好像波形图的数据可以导出的,具体操作不太清楚

网友(2011-02-18):
   很好用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对于大数据行不通,还是提倡用Ocean写个脚本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2014-05-19):
回复 网友B:

Result Wave 在哪啊  怎么找不到

网友(2015-08-24):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print输出时,怎么设置边界和步长?初学,望指教!